选择不同的通讯方式,传输距离的区别

楼主(2018-08-28):
问题: 最近一个项目,要求将机柜放在新的机柜间,而操作电脑放在8百多米远的现有中控室内。我就想问下:连接机柜和电脑的通讯线是什么?要几根?

回答: 连接机柜和电脑的通讯线常用有以下几种模式:a.RS232.b. RS485. c. 光纤通讯. d. 网线通讯。下面就这几种线的距离分别说一下:

1.RS232

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9K2时,最大通讯距离为15米;波特率为38K4时,最大通讯距离为10m。波特率越大,通讯速度越快,相对来说通讯距离就越短。

2.RS485

波特率为19k2,38k4,50k,57k6时最大的通讯距离为1.2km,通讯方式为Multidrop(md)

波特率为115k2时最大的通讯距离为1km,通讯方式为Multidrop和point to point(ptp)

波特率为115k2时最大通讯距离为1km,通讯方式为md和ptp

波特率为1M时最大通讯距离为120m,通讯方式为md和ptp

波特率为2M时最大通讯距离为60m,通讯方式为md和ptp

所以RS485的通讯距离最大是可以达到1200米的,如果再加上放大器的话理论可以达到9600米,但是距离越远传输速度越低。

3.光纤通讯

光纤分为单模和多模光纤。

单模光纤传送的距离20公里都没有问题。多模在2公里之内都没有问题。

单模的机器贵但是光纤便宜。多模的机器便宜但是光纤贵。距离短的选多模比较便宜。

4.网线

国际网线的标准网线链路的距离最好不要超过90M,当然可以加交换机和路由器等中继。

网友A:
那最终到底是选择了哪种通讯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