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双伺服控制

楼主(2018-08-28):
三菱FX3U控制双伺服,进给跟攻牙,想请教下伺服是用位置控制模式还是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A:
就看使用方法,刚性攻丝必须是位控模式以及程序计算的准确性,比较容易控制螺纹精度。转矩控制只能用于浮式攻丝,也就没必要双伺服控制,精度缺乏控制。

网友B(2019-04-15):
进给用位置模式,供牙用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