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继电器输出带接触器的RC怎么选

楼主(2018-08-28):
用的1200PLC,驱动64个风机,风机按组启动,继电器输出模块直接接的接触器线圈,接触器是施耐德的LC1-D09M7C,驱动电流应该是在50mA。出现这种情况,在风机停止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继电器模块报警,后来问了朋友,说是需要加RC,只是不明白RC怎么选,求哪位大神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为啥不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下呢,输出模块直接接触器容易烧坏PLC的点吧

楼主:
当时另外一个人设计的,现在去装空间不够,64个继电器没法安啊……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下呢,输出模块直接接触器容易烧...

网友A:
回复内容:设计不到位,这样后续整改起来很烦

引用 楼主:
当时另外一个人设计的,现在去装空间不够,64个继电器没...

网友B:
这个我真的不会 ,我只有4G 远程调试的PLC 通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