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S1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8-08-28):
有哪位高手有欧姆龙CS1系列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的例子或如何做的思路。

网友A:
直接调用SCL,SCL2,SCL3指令就可以做了,当然你觉得没事干可以自己根据直线方程自己写一个。

HAVE FUN!

楼主:
我的工程量为-10~10,还要带一位小数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量为-10~10,还要带一位小数点啊。

聪明是不太聪明的,你转换后的数值范围放大10倍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