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接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8-08-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手上有个案子是用电动机与旋转编码器同轴转动 ,  我需要借助编码器反馈的数据定位负载移动的距离  我选用DVP32EH-00M的PLC  想知道怎么接线  编码器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你手上是什么电机?

还有就是,你对电机控制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进步,顶起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进步,顶起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

网友C(2018-12-05):
楼主发问不说清楚!

楼主(2019-02-12):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是什么电机?还有就是,你对电机控制有什么要求?

电机是交流三项异步电机18KW的,要求就是编码器的数据转换成0到10米的数,当我输入1米的数,启动电机,编码器反馈到1M的数电机就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