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数据连接问题

楼主(2018-08-28):
触摸屏与plc连接后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是实时的吗?或者说plc中数据改变了,是通过触摸屏的读取来更新显示吗,那读取的频率怎么设置呢?还是plc数据改变会直接上传到触摸屏中显示呢?我有一种理解是触摸屏是plc的数据显示,plc中有什么就显示什么,plc中数据变了,触摸屏数据也会实时改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1、受限于通讯速率和通讯效率之间的平衡,目前数据非实时。

2、无论你如何更改读取得频率都无法做到实时,原因见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受限于通讯速率和通讯效率之间的平衡,目前数据非实时...

如果不能实时,哪触摸屏中显示的数据是触摸屏读取plc的呢,还是plc自动发送到触摸屏的呢?如果是读取的,哪读取的频率怎么设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