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电子测量元件故障

楼主(2018-08-28):
电子皮带秤仪表有故障自诊断的能力。大量的问题可以被自动检测并在屏幕上显示相应的信息。具体

当产生报警时,报警信息由右边的软件查询。报警信息和报警灯同时按复位键清除报警只有当引起报警的原因不在存在时,才可清除报警

报警列表

1.除法错误

2.AD转换器故障

3.流量报警

4.低流量报警(正在使用)

5.控制偏报警*

6.外部报警1

7.外部报警2

仪表所有报警功能可编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报警产生报警信息,提示用户,如设定报警输出功能,输出可复位报警输出,直到报警复位或故障排除。

停机产生报警信息,如设定停机输出功能产生不可复位的停机输出信号,直至故障排除。

无该报警功能被屏蔽

其中,高流量报警和低流量报警可编程报警点和延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