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DP的PLC之间通讯的默认M和D

楼主(2018-08-28):
https://wenku.baidu.com/view/4875d08950e2524de5187ebb.html

我想两个PLC之间进行485通讯,我照着上面的步骤来,没问题。但是有个疑问,字软元件可以扩大或者指定吗,比如PLC1中的D0~D20是输入,PLC2中的D0~D20就是接收.

看这张图上显示,各个字元件和位元件都是默认分配好的。这个的手册是什么,哪个手册能查到这个表

网友A:
1、这个手册叫做FX系列通讯手册,这个表格的内容在该手册的N:N网络功能篇

2、地址已经固定,用户不能更改。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手册叫做FX系列通讯手册,这个表格的内容在该手...

谢谢。手册找到了。看下手册就明白了。感谢

网友B:
 LCL080404 不断学习,持续学习,学到老,用到老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