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和商用交换机的区别

楼主(2018-08-28):
工业交换机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也就是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以太网交换机设备,一般的工业交换机宽温工作、抗干扰能力强、防雾、抗震性能强。关于工业交换机的基础知识,我们已经写过很多篇文章,小伙伴可以查阅:如何选择工业交换机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盘点一下,工业交换机和商用(普通)交换机的区别,觉得有用的小伙伴还请关注、转发和收藏哦。

工业级POE交换机

1. 工业交换机的作用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主要是应用于复杂的工业环境中实时传输以太网数据。以太网在设计时,由于其采用载波侦听多路复用冲突检测,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应用,可靠性大大降低,从而导致以太网不能使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存储转换的交换方式,可以大大提高以太网通信速度,并且内置智能警报设计监控网络运行状况,最大限度保证以太网在恶劣环境中的稳定运行。

2. 工业交换机和商用(普通)交换机的区别

工业以太网和普通交换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功能和性能上。

功能上的区别: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功能上和工业网络通讯更接近,像是与各现场总线的互通互联等;

性能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适应外界环境参数的不同。工业环境除了煤矿、舰船等特别恶劣的环境外,还有电磁兼容性、温度、湿度等方面的要求。其中温度对工业设备的影响最广泛。

不管是从元器件、机械环境、气候环境还是电磁环境、工作电压、电源设计、安装方式、散热方式来说,工业以太网的性能都要优于普通交换机。

高耐特工业级管理型环网交换机

3. 工业交换机和普通交换机的区别

通常来说,交换机是指以太网交换机,以太网交换机一般分为商用交换机、工业交换机、家用交换机。

商用交换机一般用在企业办公等场合,一般形式是机架式的,安装在企业机房,通常要求可靠性较高,能够24h不间断运行,带宽较大、接口较多。

工业交换机一般用在工业生产场合,根据场合要求会有不同的外观和安装形式多样,要求防水、防尘、抗震、抗电磁干扰等要求,同样需要24h不间断长期运行。

高耐特工业交换机适用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种类繁多,型号齐全,欢迎前来了解更多https://www.gaonet.com.cn/page/cpybj.htm。

网友A(2020-09-08):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