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R-30iA机器人与西门子S7-300通讯

楼主(2018-08-28):
六台发那科LR-mate-200iC机器人(采用R-30iA控制系统)需要与一套西门子S7-300(CPU 314C-2PN/DP)通讯。希望通过以太网Ethernet/IP功能(但不确定原有的R-30iA是否已具备Ethernet/IP适配器选项功能,若没有则如何申请或增加)或者Profibus-DP功能(但不确定原有的R-30iA是否已具备Profibus-DP从站选项功能,若没有则如何申请或增加)或者硬线与S7-300 PLC通讯(大约16DI/16DO的通讯数据量)。

原R-30iA控制器的数字量I/O如何扩展?(CRMA15/16端口均未连接)

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指导!

楼主:
CRMA15和16各支持20DI/8DO,共40DI/16DO,直接插入电缆和端子模块即可吧?

网友A:
通讯类有意思!!!

网友B:
CRMA15/16共24I/16O,30-iA选装eip(无需增加硬件),选装DP(需要增加一块通讯板卡)

网友C:
我也想学学机器人和PLC之间的通讯,希望可以接受些经验啊

网友D(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