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中子程序调用指令为什么找不到?

楼主(2018-08-28):
我的s7-200 v4.0为什么不能找到子程序调用指令?

书上是这样的:

但是编程软件中找不到。请指点!

网友A:
这个子程序是自己写的,类似于S7-300中的FC(功能),在主程序里调用的。

网友B:
SBR-0是一个子程序段。你在程序段中能看到有这么单独一个的。这个是自己写的。也就是说,你程序可以分好多个子程序,然后在主程序里面调用。调用的时候不用什么指令,就是直接把这个拖上,在主程序里面就会显示为一个块。你上面的图片,其实就是一个功能块。有些可能会带有参数,有些是不带参数的。这个你可以同时参考300编程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子程序是自己写的,类似于S7-300中的FC(功能...

好的,谢谢,怪不得找不到这个功能块呢。

网友C:
这是系统写的,不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R-0是一个子程序段。你在程序段中能看到有这么单独...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系统写的,不是自己写的

自己编写的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是系统写的,不是自己写的 内...

子程序都是自己写的。你在参数表里填写参数之后,在主程序里调用就能看到你填写的参数列表……

调用子程序前,应先编写好子程序,再在主程序调用。不然是看不到的。

网友E:
子程序调用它不在指令中,它在工具最下方的字程序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子程序调用它不在指令中,它在工具最下方的字程序栏中。

明白,谢谢

网友F(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

-------------------------怎么结贴?

网友G:
子程序自己写然后主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