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on电机转速波动大的原因

楼主(2018-08-29):
使用maxon直流无刷电机251601和maxonEPOS2 36/2驱动器,测速使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刻线为2500线,转速为1800rpm,在测量过程中发现无论怎么修改PID参数,电机转速都存在波动,波动的周期刚好为旋转一圈的时间,波动范围在±12rpm,得到的曲线如下,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造成的?微信图片_20180820140957.jpg

楼主:
有大神知道原因吗?急求帮助

楼主:
PS:控制器的电流采样频率为50K,速度和位置的采样频率为1K

网友A:
对于您这个系统来说,这个速度波动已经基本是极限了,不太可能更小了。您这个系统能识别速度波动最小就是6rpm,控制到+/-12rpm,不过是分辨率的+/-2倍而已,不能要求更高了。

想要得到更平稳的速度

1、提高反馈分辨率,用更高线数的编码器。

2、用速度/位置采样频率更高的控制/驱动器。

如果只是想要得到更平稳的速度数值,也可以用第三方手段来检测速度,降低检测速度的采样频率。

网友:
这个可以去查查资料。速度波动已经基本是极限了,不太可能更小了。您这个系统能识别速度波动最小就是6rpm,控制到+/-12rpm,不过是分辨率的+/-2倍而已,不能要求更高了。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这个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光电编码器选型为32768线,还是采用4倍频处理方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速度波动并没有很大的提升,我想问下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造成的速度波动是刚好一圈内并且呈周期性的?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对于您这个系统来说,这个速度波动已经基本是极限了,不太...

楼主:
您好,万分感谢您的回答,您能推荐一份好点的资料吗?我是刚做这方面,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百度查文献,东一块西一块,很难把知识串起来?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去查查资料。速度波动已经基本是极限了,不太可能...

网友A:
我们将光电编码器选型为32768线,还是采用4倍频处理方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速度波动并没有很大的提升,我想问下这是为什么?

您原本用2500线的编码器,实际有效分辨率就是万分之一,换32768线的编码器,我不确定您的实际分辨率时1/32767,还是1/131072。分辨率是提高了3倍还是提高了13倍。13倍的话,应该是有明显影响的,至少速度波动的曲线会细致一些。提高反馈分辨率,是改善了影响速度稳定性的一个瓶颈。如果只 靠这一点改善不大的话,那说明还有其他瓶颈存在,比如驱动器本身的控制能力。驱动器的内部闭环控制参数是否还有改善的空间?

还有就是为什么造成的速度波动是刚好一圈内并且呈周期性的

因为电机的转动就是一圈一圈周期性的动作,影响速度的各种阻力、动力波动,也肯定是基于轴承位置、线圈位置而周期性变化的。速度在稳定下来以后,其微观波动一定也是以一圈为周期的,这个,还需要怎么说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将光电编码器选型为32768线,还是采用4倍频处理...

现在使用的码盘实际分表率是1/131072,驱动器也是购买maxon的,对于具体原理图是不知道的,下图中有更换编码器以后的曲线,以及驱动器的一些参数。

我调整过电机控制的PID参数,对于平均速度效果很明显,但是单圈内的波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A: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电机的品质问题。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电机中的线圈在接受稳定电流时,会产生稳定的转矩,但实际上的设计、加工、装配的原因,实际的扭矩在定子与转子在不同角度时是有变化的。电机的品质好坏,就表现在这个波动的大小。

而所谓直流无刷电机,本身这方面的问题通常更明显。低速的时候,驱动器还可以随时调整电流来保证稳定,速度越高,电流的调整就相对越慢。您可以在不同转速下,看一看电流曲线。命令值的曲线和实际值的曲线,看看低速时电流的调整以及高速时电流调整不过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