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主要分类?

楼主(2018-08-29):
LED驱动电源是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电压转换器。

下面将介绍LED驱动电源的分类、选择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项等基本知识:

  一、LED驱动电源的分类

  (1)恒流式:

  a、恒流驱动电路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而输出的直流电压却随着负载阻值的大小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负载阻值小,输出电压就低,负载阻值越大,输出电压也就越高;

  b、恒流电路不怕负载短路,但严禁负载完全开路。

  c、恒流驱动电路驱动LED是较为理想的,但相对而言价格较高。

  d、应注意所使用最大承受电流及电压值,它限制了LED的使用数量;

  (2)恒压式:

  a、当恒压电路中的各项参数确定以后,输出的电压是固定的,而输出的电流却随着负载的增减而变化;

  b、稳压电路不怕负载开路,但严禁负载完全短路。

  c、以稳压驱动电路驱动LED,每串需要加上合适的电阻方可使每串LED显示亮度平均;

  d、亮度会受整流而来的电压变化影响。

  二、如何选择LED开关电源

  要保证LED开关电源的使用安全,首先应选择有短路、过载保护和阻燃功能的产品。

  在LED开关电源使用过程中,电源由于短路出现起火,或者由于电源使用过载(电源使用超负荷)导致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所谓短路保护,要求在短路故障产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切断电源,保护负载避免受到大电流的冲击,也有效的保护了LED开关电源的安全。

  而过载保护要求LED开关电源短时过载冲击电流或短路电流的影响而瞬时动作,保护LED开关电源安全。

  选择LED开关电源,除了选择有短路、过载保护功能外,阻燃功能也是保护电源安全的又一道重要屏障。

  三、使用注意事项

  保证LED开关电源应用安全,除了选择符合标准的优质产品外,正确安装更是关键。

  正确安装电源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1、选用符合国标要求的线缆;

  2、在与发光字连接时注意正确的连接方式;

  3、电源的安装环境要求。

  目前国内市场上面线缆品质参差不齐。很多厂家为了利润都在销售铜包铝的线材,这在使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隐患,过电流能力不行,导致线缆电流过大过热起火,也会危害整个发光字。

  在实际案例中,选择合适的电缆有一个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铜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同时电源输出端回路零线应选用比输出端更粗的线缆。

  另外,很多室外的发光字都安装在墙体或者高空。很多和电源的距离都比较远,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压降。

  线路电压降计算公式为 △U=(P*L)/(A*S) ,其中: P为线路负荷,L为线路长度, A为导体材质系数(铜大概为77,铝大概为46), S为电缆截面。

  电源安装环境:

  电源应该尽量安装在通风的环境下,有利于其本身的散热,进出风口10cm 内应该保证畅通,电源应进行固定式安装,防止一些意外情况导致电源掉落;

  电源于电源之间安装应保持合理的距离,避免互相之间靠的太近导致散热不良;

  对于目前市面上使用较多的防雨电源还应注意,电源安装应该离地30cm以上,同时必须垂直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