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运行中自动断电重启

楼主(2018-08-29):
我有一台设备,组装完成后自动空跑测试了一万多次,可是最近突然在运行途中按双启动上料,PLC会像断电一样重启,程序回到初始状态,人机显示屏上面也会显示一下没有PLC,监控程序,也会出现断开连接,PLC重启时,220v电没有断,24V开关电源也没有断! 目前换过PLC,换过开关电源,检查过气缸感应线,找不到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某一个气缸如果没有回到原点,就按双启动,就会出现问题,首先动作上是不会有干涉的,双启动后,可以等那个气缸到位后进行下一步动作,而且空跑一万多次也是双启动进去等那个气缸到位后进行下一步动作!!   各位有同样的问题吗!!!

楼主:
没人遇到过啊

楼主:
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PLC重启,硬件和逻辑严重错误,这个对楼主的系统,可能性不大。

还是检测一下PLC电源,模拟测试“按双启动”时,量PLC模块电源,看有没有瞬间变小,或者干脆给PLC模块单独接一个测试电源。

网友B:
蹭个人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