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啥区别啊

楼主(2018-08-29):
求助一下,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啥区别啊,应用场合?输出格式?比如说我要采集一个容器内气体压力,并将数据传送到plc,应该用哪种啊 谢谢谢谢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依据原理一般输出应变力信号,一般都是一个mV电压,而压力变送器已经把这个毫伏信号转成了比如0-10V或者4-20mA的过程信号

网友B:
数据传送到PLC选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C:
传感器+变送装置=变送器

网友D:
1、进PLC,选2线4~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

2、比如,超强抗干扰超可靠的帅克C23

网友D:
3、20年老厂,品质硬棒,保你5年8年用不坏外 。

网友D:
4、压力传感器器,是仪器厂家用的,你一般很难用起来 —— 输出信号是离散的,一只跟一只不一样,没有标校装置,你会没法用它的。

网友E:
1楼回复精辟,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依据原理一般输出应变力信号,一般都是一个mV...

压力传感器信号一般应该如何采集啊 必须加变送器吗 如果不是plc,是其他采集方式呢

网友F:
RS232  485   或者模拟量

网友G:
现在一般基本都一体化了,除非特殊场地和要求才分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压力传...

数字化采集,通过AD(模数转换器)完成

非数字化采集,通过运算放大器完成

当哩个当。

网友H:
传感器测出压力值,变送器输出转换为标准的电流4-20ma,电压0-5V

网友I:
压力传感器是一种将压力信号(物理量)变为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经过变送器可以转换为4-20mA或者0-10V(电信号)。通常都采用4-20mA输出,一般PLC模拟量输入模块都能接收。还有就是注意压力变送器接线方式有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几种不同接法,不同接法要对应接入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参考PLC模拟量输入电气回路及变送器接线回路。还有一点,压力传感器要根据量程确定,不能选择过小(会出现超量程),也不能选择过大(会出现测量不精确),最好满量程在传感器2/3处比较精确和经济。

网友J:
王老湿说的都对,支持

网友K:
王老师说的很全面,压力传感器将压力转化为电信号,但这个信号很弱。压力变送器就是压力传感器加变送器电路,将传感器的微弱电信号放大成标准信号如0-10V或4-20mA,也可以转成标准通信格式的数字信号如:profibus等,用通讯方式读取

网友L:
压力传感器是转化为电压信号,信号很弱,一般通过放大电路后给单片机读取。压力变送器是转化为电压或电流信号,如0-5V或4-20mA,通过一个通讯模块给电脑或单片机

网友M:
就是一个输出信号的区别呀,应用场合没有区别的。压力传感器一般输出mV信号,变送器输出模拟信号,包括4-20mA、0-10V、0-5V等

网友M:
压力变送器比压力传感器其实就是多了一个变送模块

网友N:
王老湿正解

网友O:
压力传感器输出MV信号,压力变送器可以输出电流、电压、RS485信号

网友P(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Q(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