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与台达伺服驱动器的CN1接线

楼主(2018-08-29):
想用三菱FX3u晶体管的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B2类型的,PLC对驱动器发脉冲,想问问大佬PLC与驱动器CN1如何连接?感激不尽。

网友A:
仔细看看台达马达说明书,你大概需要哪些控制方式,需要哪些信号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B:
你要发脉冲,应该需要走位置控制模式,找到对应位置控制模式的接线接好了

网友C(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