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电脑DP总线如何通讯

楼主(2018-08-30):
一般西门子300都是用网线通讯,这个PLC没用网口,只能DP了。求大神告之通讯协议,通讯线型号,以及设置

网友A:
Siemens有DP的板卡,插在电脑的PCI插槽上。

其实还不如买一个PLC以太网通讯模块,电脑直接用网线通讯。

网友B:
到淘宝上搜索 “西门子 usb-mpi编程电缆”有很多,国产还比较便宜100多块钱

网友C:
电脑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与S7-300DP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与S7-300DP通讯

网友E:
用编程电缆也能连接,MPI。

网友F:
DP通讯用的是MPI协议,需要你在电脑上安装一个网卡,以前用5611网卡,现在已经停产更新5612了!或者楼上所说,用编程电缆,USB口DP口将程序下载进去,再用DP电缆将CPU连接至其他CPU汇入以太网中!如果没有以太网的话就只能用编程电缆连接电脑监控!总之你需要一个网卡或者编程电缆就可以了!设置在PC/PG口总选择MPI,(网卡安装完驱动会自动安装),基本和TCP/IP的设置差不多!

网友G:
你还得在电脑侧加dp通讯卡 还得用net麻烦死了 不如在plc那加个交换机完事

网友H:
西门子s7-200/300plc编程电缆 usb-mpi 去某宝搜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脑安装CP5611卡就可以与S7-300DP通讯

主要产品有“PLC,变频器,触摸屏,模块,传感器,低压器,伺服电机,工控机”。全新原装,质量保

网友J:
DP通讯用的是MPI协议,需要你在电脑上安装一个网卡,以前用5611网卡,现在已经停产更新5612了!或者楼上所说,用编程电缆,USB口DP口将程序下载进去,再用DP电缆将CPU连接至其他CPU汇入以太网中!如果没有以太网的话就只能用编程电缆连接电脑监控!总之你需要一个网卡或者编程电缆就可以了!设置在PC/PG口总选择MPI,(网卡安装完驱动会自动安装),基本和TCP/IP的设置差不多!

混个积分

网友K:
大量回收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模块、触摸屏!新旧都要!158-0616-2680

网友L:
一根西门子编程电缆

网友M:
一般不用dp与电脑通讯,而是用MPI与电脑通讯。

网友N(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O:
用编程电缆也接,MPI与电脑通讯一般不用DP电脑通讯

网友P:
下来看看学习哈。谢谢楼组

网友Q(2019-07-26):
引用 网友E:
用编程电缆也能连接,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