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不接地线引起的跳闸

楼主(2018-08-30):
昨天一台机器跳闸,电源后接有变频器,水泵,电磁阀,经过检查发现打开水泵就会跳闸,怀疑水泵坏,换台新的还是跳,原来的水泵是用火零两个线经过一个开关驱动的,怀疑电源到水泵之间的线有问题,全部换新的用三根线,水泵的地线也给它接上,这之后故障排除了,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接地线会引起跳闸的,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通报一下,不是线的问题,是机器下面有个开关的线接触到水了,引起跳闸,不开水泵底盘上没有水就不跳闸,一开水泵底盘上有了水就引起跳闸,开关安装的地方比较隐蔽不容易发现,以为是水泵的问题引起了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