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连接器设计原理及运用知识讲解

楼主(2018-08-30):
    RJ45是布线系统中信息插座(即通信引出端)连接器的一种,RJ45连接器由插头和插座组成,插头有8个凹槽和8个触点。本文主要来讲解RJ45连接器的设计原理,以及RJ45连接器在运用时需要注意的7个问题点。

RJ45连接器的设计原理

    RJ45连接器由插头和插座组成,这两种元器件组成的连接器连接于导线之间,以实现导线的电气连续性。RJ45连接器在进行信号完整性设计时,需要思考以下3点原理:

1.RJ45连接器各插针之间的串扰;

2.与整个互联传输线阻抗的接连性;

3.有时序请求,要思考RJ45连接器上的延时。

    RJ45连接器的剖析办法与通常的信号剖析办法基本相同,都是运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并对成果进行剖析,得出结论。RJ45连接器的模型剖析和电路的模型剖析是相同的,仅仅要注意RJ45和过孔效应的准确建模、仿真关于猜测信号质量非常重要。以下是RJ45连接器模型剖析的5种模型:

1.单线模型是适用于RJ45中的单线,如高速信号传输线,能够用来模仿反射、时延和偏移、衰减以及信号传输质量。

2.S参数模型首要使用于频域,可模仿吞吐量和串扰,经过时域改换,可产生阻抗、串扰、传输时延和眼图等。

3.多线模型是适用于多插针RJ45,包含触摸元件、触摸与触摸间耦合、触摸和屏蔽间耦合、焊盘间耦合等。除了SLM模仿的参数外,还能用来模仿串扰和地弹等。

4.IBIS模型是一种根据V/I曲线的对I/O BUFFER疾速准确建模的办法,支撑一切类型的RJ45和多种不同RJ45建模,如差分和不平衡信令、SLM(无耦合)、MLM(耦合)、模型级联、板到板以及板到电缆等。

5.SPICE模型:是最为遍及的电路级模仿程序,被剖析的电路中的元件可包含电阻、电容、电感、互感、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各种线性受控源、传输线以及有源半导体器件。

RJ45连接器在运用时需要注意的7个问题点

1.用接连的电源和地平面层;

2.布线中尽量防止选用直角;

3.阻抗操控、反射和信号终端匹配;

4.对活络元件施行对噪声器件的物理阻隔;

5.差分对布线长度要相等,以确保在接纳端良好的按捺比;

6.高速电路设计中应思考串扰疑问,包含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

7.电源退耦疑问,也就是说加在电路上的电源一定要经过电感电容的退耦。

    以上讲解的RJ45连接器的设计原理及运用时需要注意的7个问题点,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对RJ45连接器的产品知识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