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自动旁路电路设计

楼主(2018-08-30):
1.风机功率5.5KW

      风机主回路使用变频器(三菱或欧姆龙变频器)控制,主回路要求主进线断路器(含远程操作机构),熔断器,主接触器,变频器包含进线电抗器、滤波器、操作面板、出现电抗器等;

       控制要求:当变频器正常情况下优先运行变频器,当变频器故障情况下自动切换使用旁路功能;具备手动/自动选择功能,在手动模式下,能够实现手动启动、停止、电动电位计手动调速功能,自动模式下,具备自动启动、停止、调速接口功能;配置有总急停按钮用于紧急停止变频器;柜门具备运行、停止、故障、频率、电源通断、电流、电压(数显)相应指示功能;并且预留自动模式、运行、停止、故障、频率反馈远程接口给控制系统;

菜鸟一枚未接触过

网友A:
远程操作,,多远的远程操作,例如你在北京,然后控制上海的设备吗

网友B:
坐等电路图,有谁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远程操作,,多远的远程操作,例如你在北京,然后控制上海...

网友C:
楼主把具体的需求仔细描述清楚哦

网友D:
故障后旁路,变频器故障大多来自电机,旁路有用吗

网友E:
见过这样的设计,变频器前后加两个接触器,旁路一个接触器。做好三个接触器的联锁接通、断开条件,实现自动切换旁路。然后就是变频器相关接口的接线和一些检测仪表。

网友F:
image.png类似这个回路,最好是输入输出都通过PLC输入输出点,要不然回路会很复杂。我这只是控制回路,主回路根据逻辑要求画。

网友G:
把变频器的说明书好好研读一下,应该不难的。

网友H(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