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种泄放电子电路详细说明

楼主(2018-08-31):
  电路中,在储能元器件两端并联一只电阻器给储能元件提供一个小号能量的通路,使电路安全。这个电阻就叫泄放电阻(注:储能元件如电容器,电感器,工作与开关状态的MOS管等),下面介绍5种泄放电阻电路,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1.泄放电阻基本电路

泄放电阻电路基本形态是一只电容器两端并联一直阻值比较大的电阻器,电路中的电阻R1就是泄放电阻(如下图)。

    当电路通电后正常工作时,泄放电阻基本上不起作用,它只在电路断电后的很短时间起快速泄放电容C1残留电荷的作用,这就是泄放电阻的工作特点。

    2.电容降压电路中泄放电阻电路

如下图,这是一个降压桥式整流电路。电路中R是限流电阻,R2是电容C1的泄放电阻,C1是降压电容,VD1-VD4是桥式整流二极管,RL是整流电路的负载电阻。

(电容降压电路中泄放电阻电路)

在电路通电时,由于R2的阻值远大于降压电容C1的容抗,所以R2相对于开路,在电路中不起作用。 在电路断电后,C1中的残留电荷通过R2所构成的回路放掉,达到泄放C1残留电荷的目的。

3.滤波电容两端的泄放电阻电路

电路如下图,电路中C1是电子管放大器电源滤波电容,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的直流工作电压达到300V以上,R1是电容C1的泄放电阻。

(滤波电容两端的泄放电阻电路)

电路在接通状态时,R1不起作用,只是消耗一部分电能。在电路断电后,电容C1储存的电荷通C1通过电阻R1回路放电,迅速放掉C1内部的电荷,使整机电路不带电,以方便电路的检修和调试。

    这一电阻还有提高整流,滤波电路直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端的电压会随负载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加入泄放电阻就可以使其变化量减小。

4.电源电路中X电容的泄放电阻电路(如下图)

    电路中C1是X电容器,用来一只高频差模干扰成分,R1则是泄放电阻,FU1是熔断器,L1和L2是差模电感,用来一只高频差模干扰成分。

    在电路断电后,C1中残留的电荷通过电阻R1放电,以保证拔掉电源插头的1-2S后不带电。

5.MOS管栅极泄放电阻电路

    MOS管栅极泄放电阻电路,电路中的R2为泄放电阻,它接在MOS管VT3栅极之与源极之间。

    电路中的MOS管VT3工作在开关状态下,VT1和VT2管轮流导通,使得MOS管VT3的栅极等效电容处于充电,放电的交替状态。如果电路断电时正好是VT3栅极等效电容为充满电状态,由于电路已断电,这样VT1和VT2管截止,VT2管栅极等效电容所充电荷没有放电回路,使VT3管栅极电场仍能够保持较长时间,如果这时再次开机通电,VT1和VT2管正常的激励信号还没有建立起来,而MOS管VT3漏极工作电压迅速得到,这样会使VT3管产生巨大的不受控制的漏极电流,烧坏VT3。

在MOS管VT3栅极与源极之间接入一直泄放电阻R2之后,VT3管栅极等效电容内部存储的电荷通过R2回路迅速放电,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达到了防止烧坏MOS管VT3的目的。

以上就是关于5中泄放电阻电路的说明,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通过其它资料进一步认识。

网友A:
基础电子电路其实也应该认真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