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LC500PLC上电后run不亮

楼主(2018-08-31):
请教一个问题AB PLC SLC500 ,上电后,RUN灯不亮。用钥匙切换到REM再到RUN状态,RUN灯亮了,但是程序不执行,且PLC无错误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
用电脑看,前面有绿色接通的信号,但是左边没有接通。

网友A:
电路信号没接 或者短接了。

楼主:
输入信号的灯是亮的,输出没有执行。您说的电路信号是指什么信号?

楼主(2018-10-14):
程序写入时状态没有设置成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