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机器人与三菱FX5U以太网通讯不上

楼主(2018-08-31):
爱普生机器人与三菱FX5U以太网通讯不上,有没有用过的,请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与Q的也行。

网友A:
走什么协议啊?谁做主谁做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什么协议啊?谁做主谁做从?

现在不管谁主谁从,能通讯上就好

网友A:
你通信的原理都没搞清楚 怎么通信,你以为网线接上就能通信了!你得搞清楚他们之间走什么协议能连上,比如是否支持modbus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什么协议啊?谁做主谁做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通信的原理都没搞清楚 怎么通信,你以为网线接上就能通...

我问那个调机器人的,他说不知道~

网友C:
什么协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通信...

你得问厂家得技术支持,看支持什么协议,然后用PLC做,或者找个网关产品,通信做起来会更方便点

网友D:
Q系列的可以套接字通信

网友E:
以太网通讯,要确定协议格式啊。要问问机器人那边

网友F:
要通讯,先确定协议。。。没头没尾的问题,他不知你不知谁知。。。。

网友G:
你确定是什么协议没有啊?没有协议哪来的通讯?

网友H:
机器人一般都有很多种通讯方式,购买机器人时是需要选择的,你得先搞清楚你得机器人可以用什么协议,然后再确定PLC是否可以。FX5U自带的网口是CCLINKIE的,可以通讯的协议也少。爱普生机器人里是有CCLINK总线的。

网友I:
需要了解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只是信号交换的换,建议使用总线通讯,如CC-link总线,如果需要实现数据交换的话,爱普生支持TCP/IP协议,modbus tcp协议。

网友J(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K(2019-03-29):
器人一般都有很多种通讯方式,购买机器人时是需要选择的,你得先搞清楚你得机器人可以用什么协议,然后再确定PLC是否可以。FX5U自带的网口是CCLINKIE的,可以通讯的协议也少。爱普生机器人里是有CCLINK总线的。

网友L(2019-10-26):
5U的网口只能跟上位机通讯,不能跟下位机通讯

网友M(2020-03-07):
这玩意,简单的不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