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方式?

楼主(2018-08-31):
  相信你应该知道,伺服电机是电机在伺服系统中用来控制机械部件的运转,是辅助电机的间接传动。它能够精确地控制速度和位置精度,并将电压信号转换成转矩和速度来驱动控制对象。特别是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它被用作执行器。它具有机电时间常数小、线性度高、启动电压高的特点。所接收的电信号被转换成电机轴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

    而在伺服电机的使用过程中,难免会离不开转矩控制的使用。那么你知道如何实现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方式吗?下面智富数控小编为您介绍:

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方式:

    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方法是通过外部的模拟输入或指定的直接地址来设置伺服电机轴的转矩输出。例如,如果10V对应于5nm,当外部模拟设置为5V时,电机轴的输出为2.5nm。当电机轴负荷小于2.5纳米时,电机轴输出为正。当外部负载为2.5纳米时,电机不旋转。当外部负载大于2.5纳米时,电机反转(通常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立即改变模拟设置,可以改变设置的扭矩,并且可以通过通信改变相应的地址。

    主要用于对材料强度有严格要求的缠绕放卷装置,如缠绕装置、拉丝装置等。扭矩设置应根据绕组半径随时改变,以确保材料力不随绕组半径变化。

网友A:
怎样改变伺服电机堵转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