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磅接线盒的原理与使用说明

楼主(2018-08-31):
    一、电子地磅接线盒原理:接线盒中的电位器可用来调整所接传感器的激励电压,进而达到调整相应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大小,使各个传感器输出信号达到一致。

    二、电子地磅接线盒调整方法:

1 、在不上电的情况下调整接线盒,使所有电位器的阻值为10.将数字万用表调到欧姆档,把两表棒分别搭在OUT接线端子的“E+"X接线端子的E+上,即可测得X+电位器的电阻值。同理可测得X-的电阻值。

2 、打开仪表电源,放大十倍进行标定(如实际重量为20kg则标为200kg)。如仪表有内码功能可按实际重量标定,再调到内码显示即可。

3、 1/3满量程砝码置于各个传感器所在位置上,记下仪表显示值。调节接线盒中电位器的阻值,使各点的显示值之差小于0.2e即可。调试方法如下:如某传感器(称重)值偏大,则将该传感器对应接线端子的两个电位器上的压降调大(顺时针调节电位器上的旋纽)。如某传感器的值偏小,则将该传感器对应接线端子的两个电位器上的压降调小(逆时针调节电位器上的旋纽)。注意,调节时要保证这两个电位器上的压降一致。

压降一致测量方法:将数字万用表调到毫伏档,把两表棒分别搭在OUT接线端子的“E+"X接线端子的E+上,即可测得X+电位器的电压值。同理可测得X-的电阻值。

   三电子地磅接线盒接线方法:OUT”接线端子为输出端子,接往称重仪表。A,B,C,D***等接线端子为输入端子,接传感器。

E+为传感器供桥电源正端(传感器输入正端)

E-为传感器供桥电源负端(传感器输入负端)

IN+为传感器信号正端(传感器反馈正端)

IN-为传感器信号负端(传感器反馈负端)

接地符号为屏蔽电缆的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