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怎样实现打开一个画面触发一个布尔开关接通

楼主(2018-08-31):
怎么实现打开一个画面触发一个布尔开关接通,关闭画面布尔开关又断开,请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A:
还详细指导呀,你做画面是不是考虑使用什么PLC  建立驱动(通讯协议),然后根据PLC的输入地址填在按钮里实现动作。具体看一下触摸屏的编程手册。

网友B:
简单的很 看手册

网友C:
关联好plc的地址

网友D:
位状态设置元件的下拉选单里不是有选择窗口打开是ON,窗口关闭时OFF吗

网友E:
位状态与多状态设置都有在开关类型内窗口打开/关闭时,ON/OFF

网友F:
在触摸屏上创建一个位开关量类型,把PLC数据关联到,选择自锁模式。

网友G:
楼主是个大好人啊,鉴定完毕!

网友H:
还有一招,可以写个按钮重在一起,威纶通触摸屏可以这么干。

网友I:
位状态设置元件的下拉选单里不是有选择窗口打开是ON,窗口关闭时OFF,这个比较简单吧

网友J(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K:
位状态与多状态设置在开关类型内窗口打开/关闭时,选择ON/OFF

网友L:
送分来了,1分到手

网友M(2019-08-21):
简单简单,很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