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LC500PLC上电后run不亮

楼主(2018-08-31):
如题,切换钥匙后RUN灯亮了,但是没有输出,PLC不报错,软件监视没有错误,在运行状态,。

但是在梯形图内程序是不执行状态,输入状态颜色正常,逻辑无输出。

请高手指教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截图看一下吗?

网友B:
都没有问题看程序语句输出是否接通,如果接通看看PLC触点是否烧坏。

网友C:
程序有没有可能没有调用

楼主:
左侧条件有,但是右侧输出没有,程序语句没有被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没有可能没有调用

请教程序下载后如何调用?

网友D:
有没有图片?图片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E(2018-09-30):
空程序吧,坐等高手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