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串口问题

楼主(2018-08-31):
请教下,cp1e n40用串口和笔记本连接,买的usb转232线,可以直接接笔记本和plc么?还是需要再作一根232接232的线,该短接的短接,两根线对接配合,再接plc?

网友A:
第二种做法。具体接线图可以找欧姆龙客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做法。具体接线图可以找欧姆龙客服要。

谢谢。我们现场有一台,串口接了组态王。我从USB编程口下载了程序,设置等信息。进入这个程序的"PLC设定/内置R232C端口"页面查看,模式选的Host link。在"变更PLC"页面,它里面的"设备类型"是CP1E,"CPU类型"是N40,"网络类型"是USB。我看了不少资料,接组态王也好,触摸屏也好,一般用HOSTLINK,所以"网络类型"应该选SYSMAC WAY。但这个网络类型选的"USB",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