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C指令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8-08-31):
ADX$J0]V7JR1TKRF(2F%VPS.png第三个ACC是停止,头两个是正反转,为啥接上松下的伺服,控制触摸屏 正反转都是反转运动,也就是说第一个ACC本来是正转,变成了反转,X4接线没问题。

网友A(2018-10-25):
D110 用的什麼?

應該是&10和&11

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