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板卡长时间运行后收不到pc的指令

楼主(2018-09-01):
刘工,您好,请教一个问题

#LOOP;PR XTRIP;BG A;AM A;YTRIP = YTRIP - S2Y;PR ,-S2Y;BG B;AM B;\

COUN=COUN+1;R=COUN&1;\

IF(R=1);XTRIP=XTRIP+S1X;ELSE;XTRIP=XTRIP-S1X;ENDIF;\

JP#LOOP,YTRIP>0;EN;";

程序里面有个loop循环,这个循环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如果在中途我想停下来,

我会通过PC发一个命令

x_e(GCmd(gcon, "ST"));

但是我发现长时间运行后,pci板卡就收不到我发的命令了,必须重新连接。

下图是我们做的界面的局部

请刘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确认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板卡?什么操作系统?电脑有没有关闭休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板卡?什么操作系统?电脑有没有关...

DMC9940,win7系统,电脑已经设置的最高性能运行,没有休眠功能

网友A:
如果您确定电脑关闭了休眠的功能,我也想不到还可能有什么原因会这样。或者换成最新版本的gclib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