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换指令如何转换?

楼主(2018-09-01):
请教各位大神,数字转换指令中的整数转字节,字节转整数,整数转双整数,双整数转整数,双整数转实数这几个指令是如何转换的?指令说明里没看明白。

网友A:
知道位,字节,字,双字之间的关系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位,字节,字,双字之间的关系就能理解了

你好,我基本想明白位,字节,字,双字之间的转换,但是双整数与实数之间的转换怎么转换?请看下图。

网友B:
下图中的15转成实数表示就是1.5*10的一次方啊!或者直接就是15.0表示的!

你亲自模拟几个数,然后监控一下DB块中的实时值就能搞明白,高低位的关系了!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中的15转成实数表示就是1.5*10的一次方啊!或...

DB实时值怎么查看?请赐教。

网友C:
前几天你还在纠结基本都编程规则,现在都开始学字符转换了。厉害👍。

网友D: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计算机自带的计算器,选择程序员模式,就可以输入相应数据,然后转换看看,通常是因为你对数据类型格式理解不了,所以不能理解这几个指令,只要你数据类型清楚,这些指令都很简单。

网友E(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