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毛病在哪

楼主(2018-09-02):
大家帮忙给看一下这个有什么毛病

我的目的是I0.00 ON 时将32传送给CIO100 I0.01每置位一次,CIO100右移一次,直到CIO100的内容等于2就跳过这段程序,可是每一次仿真时都会报上面的错误 。由于本人初学也找不到毛病,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
各位,我问下这种JME在CJP前的跳转使用方法,是不是无法模拟运行,下载到PLC上就可以使用

网友A:
有一些指令是模拟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指令是模拟不了的。

谢谢,我正打算找个PLC试试

网友B:
我也准备买本欧姆龙PLC 书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买本欧姆龙PLC 书学习一下。

欧姆龙PLC的简单书籍隔壁论坛有得兑换。。。。。

网友D:
这个是哪家的PLC 学习下

网友E:
最好买个硬件玩玩,仿真是有局限的,估计有些内容不能仿真

网友F(2018-10-08):
报的是通讯错误,是否组态有问题?

网友G:
不太清楚 很不错 加油

网友H:
模拟不了吧,在PLC运行试试

网友I:
这个下载到实际的控制器中在线调调就出来了!

网友J(2019-01-03):
没有 啊 我模拟的好好的!你是不是PLC选型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