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日-7月31日求助奖励发放明细

楼主(2018-09-02):
7.1

1、s7-200smat向导PUT/GET为灰色不可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3401_1.shtml

请叫我王老湿  30积分

2、关于压力开关的疑问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3417_1.shtml

欣欣向荣-1  50积分

7.2(缺少)

7.3

1、AB500系列PLC与第三方上位PC间的通讯协议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3561_1.shtml

早起的小鸟  20积分

2、急求:一台WINCC怎么连接几台不同网段的S7300PLC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3581_1.shtml

Qiang  30积分

3、组态王怎么做按钮弹出确认框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3714_1.shtml

闫士凯  请叫我王老湿  30积分

7.4(缺少)

7.5(缺少)

7.6

1、海为PLC与ABB变频器485通讯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087_1.shtml

JONED  关育谋  30积分

7.7

1、MCGS-7062KS与S7-200SMARTSR20进行485通讯如何设置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193_1.shtml

随风4.0  30积分

7.8

1、伺服驱动正转过流报警求助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210_1.shtml

青岛黄工  vip001  20积分

2、FP0hNPN如何由负控转正控连接到直流电机驱动器PWM接收端?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231_1.shtml

请叫我王老湿  20积分

楼主:
7.9

1、OMRON怎么写流程图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241_1.shtml

狂飙的兔子  30积分

2、更换电动葫芦帮忙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255_1.shtml

熊熊548  20积分

3、求助大神,很急!!!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272_1.shtml

tejiang_wang  20积分

4、S71200SCL程序的上升沿只触发一次怎么回事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359_1.shtml

yuanle  20积分

7.10(缺少)

7.11

1、将运动距离换算成脉冲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612_1.shtml

狂飙的兔子  50积分

7.12

1、求助窑炉温度控制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812_1.shtml

请叫我王老湿  华新2018  30积分

2、求助:PF755变频器频繁026(抱闸打滑)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853_1.shtml

李东泽  20积分

3、松下伺服回零原点偏移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857_1.shtml

御风行者  狂飙的兔子  30积分

4、昆仑通态与s7-200建立连接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870_1.shtml

zwb6122502  请叫我王老湿  30积分

7.13

1、台达b2伺服寻零点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894_1.shtml

vip001  30积分

2、那智机器人与PLC通讯设置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917_1.shtml

水边清浅横枝瘦  30积分

3、FX3U通信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942_1.shtml

yuanle  谢谢你的爱1999  30积分

7.14

1、PLC和变频器通讯111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042_1.shtml

JinHao  20积分

2、重新弄的动态组,怎么知道原pcl里的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047_1.shtml

帮蛋851223  30积分

3、变频器+编码器+PLC(欧姆龙CP1H)定位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100_1.shtml

青岛黄工  30积分

7.15

1、plc上载程序怎么操作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115_1.shtml

竹叶三—王者之师  李东泽  30积分

2、威纶反编译方法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128_1.shtml

帮蛋851223  20积分

7.16

1、触摸屏运行一段时间后要输入密码才能继续运行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241_1.shtml

cumt6409  梁舵  青岛黄工  20积分

楼主:
7.17(缺少)

7.18

1、ACS880变频器参数设置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535_1.shtml

请叫我王老湿  30积分

2、台达软件VFDsoft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562_1.shtml

jia2268121  20积分

3、这些文档要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588_1.shtml

小朱1234  30积分

7.19

1、在PLC里面如何根据PLC里面的时钟设置计时器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634_1.shtml

青岛黄工  ntplc2017  30积分

2、工厂生产线上的信号灯报警或传感器信号传输改无线怎么设计实施?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696_1.shtml

请叫我王老湿  柳红岩  30积分

3、欧姆龙NJ系列轴控制指令求助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736_1.shtml

lishang29  30积分

4、组态王运行中报表格式突然错乱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749_1.shtml

qq252011149  30积分

5、s7-200smart程序块中的下载密码忘记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765_1.shtml

wgj0510  30积分

楼主:
7.20

1、怎么把数据库数据写入寄存器?求大神指教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820_1.shtml

青岛黄工  30积分

2、台达DOP-B系列人机数据显示异常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898_1.shtml

victor329  30积分

7.21

1、求助!!!FX5U画五角星,懂得进来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917_1.shtml

victor329  请叫我王老湿  20积分

2、控制器驱动器增益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937_1.shtml

刘岩利  50积分

3、想问问触摸屏选型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938_1.shtml

wgj0510  智物支吾  20积分

4、西门子plc200新增电流通讯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964_1.shtml

择一城到白首  20积分

5、s7-300pid控制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970_1.shtml

yuanle 30积分

7.22

1、1200编程为什么会出现错误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973_1.shtml

yuanle  30积分

7.23

1、求个西门子224xp接个4-20ma信号的荷重传感器模拟量接线图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064_1.shtml

gnefam  30积分

2、伺服运行中怎样改变频率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066_1.shtml

尝试努力  q515981142  请叫我王老湿  30积分

3、求:三菱plc的一些项目程序案例,需要配套的电器元件选型和电路图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086_1.shtml

请叫我王老湿  30积分

4、求个荷重开度仪的接线图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113_1.shtml

GKstudying  30积分

7.24

1、变频器运行干扰控制器检测电流怎么解决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181_1.shtml

尝试努力  李纯绪  30积分

2、请教欧姆龙与威伦通程序怎样实现在线模拟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294_1.shtml

深圳卷毛  30积分

楼主:
7.25

1、求解答,菜鸟一只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301_1.shtml

jin88831 xwwwk  30积分

2、学习求助求助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378_1.shtml

victor329  尝试努力  30积分

7.26

1、不懂的就要问,做人就是要脸皮厚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470_1.shtml

任我扬 30积分

7.27(缺失)

7.28

1、江湖急救,被面试官问的懵逼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748_1.shtml

lei2322  mahuahui  30积分

7.29

1、回答一个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876_1.shtml

GKstudying 20积分

7.30

1、LABVIEW中LV指令出错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929_1.shtml

刘岩利  30积分

7.31

1、

高速比较置位指令是否会对下一个高速置位指令产生干扰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6957_1.shtml

Kobe24  30积分

2、问一个步科和威纶通关于内部寄存器使用情况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7012_1.shtml

lazy643  刘发明  30积分

楼主:
恭喜大家获奖,感谢亲们积极参与活动。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A:
感谢大家的答疑互助

网友B:
恭喜恭喜哈哈

网友A:
回复内容:感谢楼主的积极答疑哦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哈哈

网友A:
以上奖励已经发放并审核到账,请大家及时查看!

网友C:
恭喜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