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扇如何检测是否运转呢?

楼主(2018-09-02):
风扇个头很小,风力不大。运转起来几乎听不到声音,不仔细感觉是感觉不到吹风。目前我们使用在变频器散热方面。

因为产品自身局限性,检查散热风扇是否在运转是人工目视。人工检查鉴于视觉疲劳容易漏网。具体如何检测风扇是否在运转,需要怎样的手段呢?

不知道同仁有没有做过类似检测,当然检测简单有效即OK。不求高大上!请给个思路也OK!!

首先说明直接检测几乎行不通了,因为风扇是被镶嵌在产品内部的。

网友A:
在哪里用的,如果是工厂,可以在风扇哪里粘各小铁【片,装个金属检测开关,监测后送的plc,不转报警!或者在出风口检测冷却处的温度,然后低于温度报警,也就是风扇不转!

楼主:
谢谢楼上同仁,此风扇用在小型变频器上面。

网友B:
可以换个带离心开关的同样功率的风扇

楼主:
不是说一套二套的,公司每天要生产几千套,换风扇不现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