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电压的定义及形成原因

楼主(2018-09-03):
九星推荐:

  轴电压是指在电机运行时,电机两轴承端或电机转轴与轴承间所产生的电压。在正常情况下,轴电压较低时,电机转轴与轴承间存在的润滑油膜能起到较好的绝缘作用。但是,如果具有复杂的谐波脉冲分量波形的轴电压超过油层击穿电压时,就会击穿油膜放电,构成轴电流产生的回路。

  由轴电压引起的轴电流不但会破坏油膜的稳定性,使润滑冷却的油质逐渐劣化,同时,由于轴电流从轴承和转轴的金属接触点通过,金属接触点很小,电流密度很大,在瞬间会产生高温,使轴承局部烧熔。被烧熔的轴承合金在碾压力的作用下飞溅,将在轴承内表面烧出小凹坑。最终,轴承会因机械磨损加速而破损,严重时会烧坏轴瓦,造成事故被迫停机。

   磁路不对称、单极效应、电容电流、静电效应、静态励磁系统、外壳、轴等的永久性磁化均有可能引起轴电压。轴电压的形成会存在两种形式:

1 沿着电机轴形成的感应电压是一个回路,它由一端轴承通过电机轴流向另一端轴承,再流向电机壳完成一个回路。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让两个轴承中的一个绝缘来阻断电流。通常,让没有驱动的一端使用九星绝缘轴承来隔绝电流。

2 电压在电机轴与机壳之间产生,那么电流可能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分别流向两端的轴承。这主要是因为控制电压的变频器导致的。这时候就应该在两端都采用九星绝缘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