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文件播放构建使用深究

楼主(2018-09-03):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神们,有用过MCGS文件播放构建如何添加AVI文件么,我添加好路径,但是就是不播放,这是为什么???求救!!

网友A:
这个得符合解码要求,AVI格式也有高分辨率和低分辨率的,转格式为MCGS支持的分辨率和帧速即可

另外这个得看型号,对应的屏型号说明书中都有详细的解释。不同的屏型号可能略有差异,请参考详细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符合解码要求,AVI格式也有高分辨率和低分辨率的...

我们用的是一个MCGS通用版本,我要带着学生学习这个软件,在给他们讲解工具箱中每个图元对象用法的时候,我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也没有什么说明书,自带软件的帮助说得又不够详细~希望得到你详细地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B:
另外须注意这个版本的要求

与通用版相比,嵌入版不能使用的功能包括:
a.动画构件中的文件播放、存盘数据处理、多行文本、格式文本、设置时间、条件曲线、相对曲线、通用棒图;
b.策略构件中的音响输出、Excel报表输出、报警信息浏览、存盘数据拷贝、存盘数据浏览、修改数据库、存盘数据提取、设置时间范围构件
c.脚本函数中不能使用的有:运行环境操作函数中!SetActiveX、!CallBackSvr,数据对象操作函数中!GetEventDT、!GetEventT、!GetEventP、!DelSaveDat,系统操作中!EnableDDEConnect、!EnableDDEInput、EnableDDEOutput、!DDEReconnect、!ShowDataBackup、!Navigate、!Shell、!AppActive、!TerminateApplication、!Winhelp,ODBC数据库函数、配方操作
d.数据后处理,包括:Access、ODBC数据库访问功能
e.远程监控

网友B:
MCGS.jpg如图所示,在工具箱中选择文件播放控件,然后在窗口拖拽出一个播放框,然后双击拖拽的播放框,将文件类型选择为AVI,连接播放的文件,其余按照你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就行了。

网友C:
我来学习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在工具箱中选择文件播放控件,然后在窗口拖拽出...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但是不可以,我网上下载了一个avi动画,插入进去,运行的时候一片空白,,很少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须注意这个版本的要求与通用版相比,嵌入版不能使用的...

-------------------------可是我用的是通用版本啊,也不能用,,本来我是想给学生演示MCGS高大上的动画播放功能的,但是不可以,,很是忧伤~,也真的很像让它播放出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