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蝉远程串口升级欧姆龙PLC程序

楼主(2018-09-03):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欧姆龙(CP1E-N系列)PLC远程下载程序的方法。

在公司调试没问题的程序可到了现场就是达不到最好的效果,这不,又要去出差!

别担心,这款神器可以帮到您。

1、 设备端接线

a,将PLC下载程序的串口线与设备连接;

b,使用霜蝉云小程序扫描设备标签上的二维进行设备绑定;

2、 设备端联网

有两种联网方式可供大家选择:

a,将手机热点的名称设置为scicala,密码设置为0123456789,打开热点,设备会自动连接上去。

b,通过“霜蝉信息科技”公众号进行配网;

3、 客户端设置

a,登录远程串口客户端(SC-IOTClient),

b,配置设备的串口参数与PLC一致。

c,创建虚拟串口

4、 CX-P软件设置

5、 连接PLC

6、 下载程序

网友A:
WIFI版的》?

 工厂没WIFI那不就是不行了啊。

还有这个要装在电柜外面吧?

装在电柜里面信号弱。因为电柜是全金属外壳的,容易屏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版的》? 工厂没WIFI那不就是不行了啊。还有...

可以用延长天线的,没有WIFI可以用4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