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通讯问题

楼主(2018-09-03):
使用这种通讯线连接PLC时,无法通讯。

驱动已安装,插在电脑USB口上后 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下面会出现 usb-serial ch340(com4)

本地连接里面也设置了COM4(图片是后来截取的) 但就是连接不上PLC。

请问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我没调试过 ,因为我做4G PLC 的远程联网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