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平方的线能不能承受24v,8A的电流

楼主(2018-09-03):
0.75平方的线能不能承受24v,8A的电流

网友A:
不行把。一般很少到达 8a的

网友B:
这要看你是铜线还是铝线,如果铜线的话最好1平方以上,铝线1.5平方以上

网友C:
BVV无护套软线工作温度70度环境温度40度,长期允许单根载流量有15A,三芯9A,耐压300或500V。这是查表的基准电流,如果电线耐压300V的用于市电的单相电路,是没问题的。就看楼主是如何使用的,环境是怎样的了。

网友D:
不行的,长期使用肯定不可以。偶尔使用还凑合。

网友E:
最好用1.5的线

网友F:
我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G:
我觉得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在这些问题上纠结真的没有意义。量一定要足。

网友H:
临时实验或偶尔使用还可以,长期使用绝对不允许!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