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系统行业标准规范之控制器(化工)

楼主(2018-09-04):
6 控制站(过程控制站)

6.1 控制站功能

6.1.1 控制站应具有实现各种物理信号的输入和处理,实现各种实时常规连续控制功能,且应配建相应(或相似)的功能模块,如:

常规仪表功能模块:输入指示类、节器类,手操器类、信号设置类、信号限幅类、信号选择器类、信号分配器类、信号报警器类等功能模块;

计算功能模块:数值计算类、模拟计算类,时间函数类、趋势计算类、开关类、设定类等功能模块。

6.1.2 控制站应具有实现批量控制、顺序/联锁逻辑等控制功能。且应配建相应的功能模块,如顺序控制功能类、开关仪表类、顺控元素类等功能模块。

6.1.3 控制站应具有大容量的存储器和很高的运算速度,以及实施各种先进控制策略的功能。

6.2 控制站构成

6.2.1 控制站一般可由过程接口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器)、数据采集单元(DCS制造厂按需配置)构成。

6.2.2 控制站各单元功能卡件一般可包括控制卡件、I/O卡件、辅助卡件、通信接口以及安装功能卡件的卡件箱、总线底板等。

6.2.3 控制站应为适应距离控制室较远区域监控需要,提供可分散安装的远程I/O或远程控制站。

6.3 控制站技术要求

6.3.1 过程I/O接口单元

    1 过程I/O接口应包括AI、AO、DI、DO、PI等类型,应具备智能变送器接口、串行和并行通信接口等。

    2 I/O接口卡件输入电路应带电磁隔离或光电隔离,应符合IEC61000或SAMA PMC33.1 标准抗干扰规定。

    3 对于来自或送至爆炸危险区域的信号,在采用本安防爆技术时,应在I/O接口现场侧设置安全栅或本安型I/O。

    4 开关量接口容量不能满足负载的要求或需将开关量隔离时,应配置继电器。

    5 应提供4~20mA开路和短路信号以及输入信号超出范围的坏点信号检查功能,此功能应每次扫描过程中完成。

    6 所有的I/O卡件都应有标明I/O状态的LED指示和其他沴断显示,如卡件电源指示等。

    7 所有接点输入卡件都应有防抖动滤波处理功能。

    8 DCS的I/O卡件应有保护I/O过压、过流的措施。

     9 当I/O卡件故障时,应有必要措施确保工艺系统处于安全状态,不出现波动,在系统电源丧失时,执行机构应保持安全位置(全幵、全关、保位等)。

    10 当配置AMS系统时宜采用有HART协议通信功能的I/O卡件或其他具有类似功能卡件。

    11 根据信号源与I/O卡件的连接需要,可提供转换器或隔离器。

    12在 整个运行环境温度范围内,I/O卡件精度要求:

    模拟量输入信号精度应为±0.1%FS;

    模拟量输出信号精度应为±0.1%FS。

6.3.2 控制单元

    1 控制单元应是基于带微处理机(CPU)的多功能控制器,应为内存不小于16MB的32位机。

    2 应提供与多种PLC的软件接口,与各种智能仪表均可根据其通信协议进行联络。

    3 系统议应具有PID参数自整定功能。

6.3.3 数据采集单元(按需要设置)。

    1 数据采集单元应能完成输入信号数据处理、报警,记录等功能。

    2 检测点扫描周期应根据检测对象整定,扫描周期最长时间不大于1s。

6.3.4 控制站的冗余配置。

    1 控制回路I/O卡及重要检测点I/O卡宜冗余配置。

    2 控制单元的CPU应1:1冗余配置;通信接口、电源应为1:1冗余配置。

    3 数据采集单元的CPU、通信卡宜1:1冗余配置。

6.3.5过程接口的备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控制点、监测点的备用点数为实际设计点数的10%~15%。

    2 输入输出卡件槽座(位)的备用空间为10%~15%。

6.3.6 控制单元最大负荷应小于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