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刹车怎么接线

楼主(2018-09-04):
刚学伺服

以前的接UVW加接地

这个伺服电机多两根刹车线

看说明书上是接P+ 和-极

有的又说要接24V电源

没有弄清楚???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再补充个问题

伺服驱动器故障后换了一整套驱动器加电机

参数按照之前的设定

使用后感觉机械抓手停下来后在那里微微抖动

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调好么?

网友A:
楼主把接线图发上来,我们大家帮你看看,还有就是你有抖动估计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image.png还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