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生产线90万拿得下吗?

楼主(2018-09-04):
     亲戚准备投标一个柑橘包装生产线,工艺过程为:大小分拣--检测翻面--贴标---装袋--装箱---称重--码垛---缠绕膜--出厂,除了检测翻滚和装箱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找得到标准的设备。

   1.柑橘先按照大小分类

   2.贴标要求贴在柑橘的底部,所以前面有一个检测柑橘是正面向上还是底面向上的机器,如果正面向上要翻到底面向上。

   3.装箱分为两种,如果是纸箱就不用装袋然后按照底面向上一层层码垛整齐;

       如果是塑料网孔箱子则先单个装袋后,除了底面之外,其他五个面最外面一层装大柑橘,并且柑橘的底面向外,里层放小柑橘,小橘子摆放方向随意。

   4.柑橘大小和纸箱/塑料箱大小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生产速度要达到20箱/小时

甲方给的预期价格是整条生产线90万左右,检测翻面机器和装箱机没有现成的,只能做非标的,成本要控制在40万以内,目前想的是找几个大学老师做设计,然后委托一些公司去制造

  1. 这个价格做这个亏不亏?两个非标机器40万能做得出来吗?

  2. 楼主想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这个翻面机器和独特的装箱方式怎么实现,只是想到识别正反面应该需要视觉检测。

  3. 甲方的要求是4个月内最好能够生产,这个时间是不是太紧了?

  4. 有没有可以提供定制非标设备的朋友?如果你能够提供解决方法,直接采购你的也行

网友A:
90万有点低了,怎么也要120万,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按照当地市值估算吧!利润多少你懂的。

网友C:
90万估计有点困难,成本还是需要根据你选择什么品牌系统做,还有就是机加工及安装调试预算也要深入考虑,还有,是不是第一次做这种项目,如果第一次做,还是会存在风险,所以前期都要考虑风险,尽量多报高不报低,至少不要亏本做。具体报价还是把机械流程搞出来,先统计机械部分,再此基础上再去核算电气部分。

网友D:
价格方面这要看你用的设备自动化程度了,非标的设备可以做的还是有很多的,关键是设计,材料应用方面

网友E:
三个字 不可能

网友F:
感觉太少了。

网友G:
主要还是你第一次做这个项目,如果以前有一样的项目经验的话,还可以做。

网友H:
可以做,不用视觉这么高大上的,很简单的非标设备。

网友I:
还是视觉处理好

网友J:
你说的翻面机应该不会需要视觉系统,应该用机械动作可以达到,不过3个月时间太紧迫。

网友J:
如果不那么紧的话,到可以帮你做做。

网友K:
90万确实有点低了

网友L:
90万确实有点低了,130万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做,不用视觉这么高大上的,很简单的非标设备。

请问不用视觉怎么测量呢?

网友M:
建议楼主不要找大学老师,除非是产学研一体的老师,大学老师理论大于实际,若是可以直接找市场非标设计的团队或者公司来做。

这套设备后道的我比较清楚,动态称2w(是否需要贴标系统,10w)+四轴码垛机械手(含辅具)25w+缠绕膜设备8w,这一套下来就要45w了。

自动装箱,若是纸箱的话得需要自动开箱机+自动封箱机,这又是近十万;若是自动装塑料筐,是否需要塑料筐自动供货的机构,这套预计也要10W+;

自动套袋,不知道是成品袋还是现场制袋,若是成品袋实施稍微麻烦(价格未知),若是现场制袋可以用枕式包装机来实现(类似月饼的包装袋),要5w;

自动装箱是用并联机械手?若是采用这个的话要接近20w;

上述价格不算楼主对柑橘的其它处理工艺,请楼主酌情考虑。

网友N:
楼主需要酌情考虑。。。。

网友O:
问题都是高精尖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楼主不要找大学老师,除非是产学研一体的老师,大学老...

行家啊,请问这些都是标准设备吗?是直接买得到的吗?另外,装箱的并联机械手,其装箱速度能不能达到5箱/1分钟??如果不能,需要多少个机械手才能达到?成本如何

网友P:
价格偏低了吧。可以找非标设备公司给你们报价,做设备

网友Q(2018-10-06):
大学老师设计做项目基本你就等着哭吧!随便外面找家小公司也比他们强

网友Q:
成熟的机械设备制造厂家,120可以赚,你们全都外包,没有150万你就要做邋遢了。

网友Q:
其实你这个项目有不复杂,根本不需要视觉检测来分大小,简单的孔板通道就能快速分选,成本天差地别,稳定性也高。称重包装就可以了。两个规格包装箱

网友B: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R(2018-11-14):
建议楼主不要找大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