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控制器算法中,想编写一个连锁控制

楼主(2018-09-04):
和利时DCS控制器算法中,想编写一个连锁控制。比如A的数值在100的时候,B的阀门开度在10%.A的数值在200的时候,B的阀门开度在20%

网友A:
这个关系运算时线性变化的吗?如果线性变化,就采用除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去控制阀门开度,即采用一个功能块,输入A数值,输出经过计算后的阀门开度值。

楼主:
回复内容:没有线性变化,就是不知道用哪个来实现这种控制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系运算时线性变化的吗?如果线性变化,就采用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