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快速温变试验箱寿命的方法

楼主(2018-09-04):
使用快速温变试验箱的用户应该都希望能够延长这款试验设备的寿命,因为这款设备并不便宜,如果能够使用更长时间,就证明帮企业节省了更多的成本。不过延长设备寿命并不是想一想就可以了,起码你要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1.在摆放试验设备时,要注意在左右两侧以及背部留下适当的空间,这样会有利于散热,将试验箱摆放在通风条件较好的地方,一定要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照射;

2.在做试验时开一次箱门压缩机要运转十分钟才能恢复试验的温度,所以在试验过程中需要减少设备开门的次数和时间;

3.在放置、拿取样品的时候,最好不要让样品和密封条进行接触,因为会导致密封条提前老化,如果不更换的话会影响到设备的密封性以及之后的试验结果。

4.不是专门定制的试验设备,就不要将易燃易爆物质放进工作室内进行试验,不然会导致设备内壁受到影响,严重的话会导致试验设备出现故障,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

这些基本就是在使用快速温变试验箱时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还要定期维护保养试验设备,检查设备的零配件是否应为磨损严重需要更换等。

网友A:
说了些使用设备的基本要求么,

能延长个狗屁寿命呀 。

恰如你水鸟,本就是根红萝卜长,

不管是你吃伟哥呢,还是你用皮鞭抽你鸟呀,

再咋整,你的萝卜呀,

也不会发育得,比驴棒棒长吧?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