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家具安装技术方案

楼主(2018-09-04):
实验室家具的结构基本分为三种:全钢结构、钢木结构、全木结构,就以上三种结构的试验台,做出如下的安装步骤和安装要求。

一、全钢实验台的安装步骤:

1、检查柜体底部调整脚的高度,把所有调整脚旋转到距地面5mm的距离,以便地面不平时调整。

2、按照图纸把各种类型的柜体摆放到位,观察是否有高低不平。如不平整,就调整柜底脚,用水平尺参照测量,使横向、纵向水平,柜体边沿齐置后用螺丝或带帽螺栓连结。连结时注意表面的平整,有无凹凸,每个调整脚都须着地,能够承受重力。

3、在粘台面之前开好。

台面的安装基本可分为两种方法:胶粘法、螺丝固定法。

胶粘法:

(1)在连结完的柜体粘结面上均匀打上硅胶,四周硅胶离柜体边缘10mm-15mm,以防压上台面后胶水溢出。

(2)硅胶粘完后,把台面平放到柜体上,平放时尽可能一次放到位,不要有的错位,以防挪动时胶水溢出后落在柜体上,不易清洁,影响黏结效果。

(3)高处用重物下压,具体根据情况而定。还有一种用螺丝作调解的方法,在钢柜的折边上打眼,然后用螺丝拧入的长度来调整台面的高度,用4mm的螺丝,则打的孔径应为3.2mm即可。

(4)间不要留缝;如果台面边角做成直角,则留出≤3mm的缝隙,用来填胶。步骤如下:

1)先在两块台面接缝处贴上美纹纸;

2)打上与台面颜色相同的硅胶或环氧树脂胶,若台面留3mm缝,胶必须填满,以防止缝开裂或胶水剥落;

3)20分钟后用金属片或刮刀刮平台面粘胶,迅速撕去美纹纸,清洁表面;

4)台面与柜体的粘接处,打一圈白色硅胶。操作时注意保护台面,不可出现划痕,缺角等现象。

注意事项:

①不要把尖锐的金属,工具和同类型的东西放在台面上;

②在施工中,不要撕去台面保护膜;

③在没做保护情况下,不要穿鞋在台面上操作,要先铺垫处理。

二、钢木实验台的安装步骤:

1、观察钢架的正、侧面,所有的钢架横梁方管的接缝焊接不可放在可视面,在钢架上标出柜体的高度或做一个与柜高度相同的靠栅。

2、按照实验台的总长度,选择出合适的横梁,用自钻螺丝把横梁固定到钢架上(钢架不可直接放在粗糙地面上,应略做铺垫,要使横梁与钢架接处水平,其位置影响到台面水平﹑抽面与横梁间缝隙的粗细。打螺丝时要注意横梁间的平行)。

3、用水平尺检查钢架的横﹑纵线,是否水平,通过调节调整脚来达到要求。

4、在确保水平的前提下,方可吊挂柜体。可采用卧式和立式吊挂柜体两种方法,其做法基本相似。

(1)把钢架上的支撑托梁拧到与柜体下悬的高度,然后放进柜体,把每个柜之间用4*30的螺丝连接,推倒柜体两端和钢架两端平齐,用扳手拧紧支撑托梁的螺帽,使其充分承受力;

(2)安装侧封板,用小直角和螺丝固定,不提倡用硅胶。

5、把装好滑轨的抽屉填进柜体,在抽屉上4mm麻花钻头顶打四只孔,据抽屉的宽度摆布距离:

(1)装抽屉面板,从背面的预留孔打4*30mm螺丝,找准位置;

(2)装门板; 柜体抽面﹑门板的安装要求:

1)所有的门隙均匀,确保缝隙≤2mm,横向与竖向线的交叉不错位;

2)门板与抽面垂直面,可用长直条检验;

3)抽屉抽拉是否顺滑,有无异响。如果抽拉不顺,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柜体侧板上滑轨定位不准,二是螺丝不正;

4)门板与抽面开关时不与四面发生碰撞,铰链螺丝须拧紧,避免门板脱落。

6、粘结台面的步骤﹑要求与全钢一样。钢木结构通常先装抽屉面,后安装台面,若台面上有试剂架安装,待胶固化后再行安装操作。

三、全木实验台的安装:

1、把每个房间所需的柜体分放到位。将柜体翻放向下,在底板上画线,调整脚的位置,用螺丝拧上调整脚,并旋到一定的高度(踢脚板以100为例,则调整脚拧到105mm)。

2、按照安装图纸,把每套中央台或边台所需柜体先排放出轮廓再进行连结。用4mm钻头在侧板连结打上孔,一般打四个孔,把两个柜体表面并齐后用螺丝连结,再装上侧封板,使整套实验台成形﹑定位。

3、用水平尺测量一下柜体是否水平,如有误差,就调动柜底调整脚,调试至水平为止。调试时可用长直条在柜顶平挂,看柜体是否处于同一水平面。检查调整脚是否有斜﹑空或者移动时掉落现象,以防影响柜体承重性。

4、门板和抽屉面可分为潜入式和外盖式两种装法,门板装上以后,要进行调整,门缝控制在2mm之间,如果门板﹑抽面尺寸有轻微误差,则要使线条均匀。嵌入式门板是门板面比侧板面凹进2mm,四周缝隙和十字缝隙在1.5mm-2mm之间,保持横线和竖线一致,无明显大小,十字交叉角不能错位。门板,抽面开关时不与四面发生碰撞,检查铰链螺丝是否松动,以防开启时脱落。

5、第五步:选择合适长度的踢脚板,排列到每套实验台(不要轻易锯短踢脚板的长度),角与角间用小直角连接完推进柜底,再用4*30的圆头螺丝,从底板上向下固定,一般踢脚线缩进柜体20mm,使踢脚线与底板紧贴,螺丝的螺帽与底板打开,不要凸出或过分凹进,踢脚板装完,不应贴地,以防受潮变形和膨胀。

6、台面安装方法是先用硅胶,然后在打螺丝,其他的程序和要求与全钢﹑钢木一样,重点就是拼缝平整,无高低,简单分四步。

(1)试安装,根据现场的情况,如有墙角柱或水管之类的,就要按照尺寸进行切割;

(2)清理灰尘,布上胶布,放上台面后若台面不平,用硬线垫高低处,拱起处用重物压实,前几步柜体已调平整,故垫高和重压,只是对台面的厚薄和拱起做微调;

(3)待硅胶固化后,做拼缝处理,步骤与上述一样;

(4)台面与墙角处,台面下与柜体处打上白硅胶。

四、水槽的安装方法,分为两种:

1、台上盆的安装步骤:

(1)台上盆是先固定台面后安装水槽,用粗砂在水槽边的反面打磨,去掉光洁度,磨成毛刺状;

(2)在水槽孔四周布上胶水,然后再把水槽放入,再放些重物在水槽内,待硅胶固化,因为硅胶有韧性,且长时受潮后易于粘接物剥离,造成水槽松动渗水,故使用环氧树脂胶为佳。

2、台下盆的安装步骤:与台上盆不同的是,先固定水槽后再固定台面。

(1)倒置台面使其背面向上,并画出水槽的位置;

(2)擦拭灰尘涂上硅胶,把水槽倒扣,对准位置;

(3)用调好深线装有3.5mm钻头的电钻在水槽边上打眼,距离为12-15cm左右,完毕用4*16螺丝将水槽紧紧固定到台面上,等硅胶微干后,刮去多余溢出的胶;

(4)将台面安装到柜体上,步骤同上。

五、试剂架及插座安装:

1、在试剂架拉板上开出插座孔,然后再拼装,如试剂架过长,先做好台面的保护,可在台面上进行安装。

2、试剂架的台面为两种,一种为贴面木制,另一种为理化板类,木制台面用4*30螺丝从下向上固定,实心理化板也可以用硅胶粘,台面固定后再下方用透明硅胶做密封,以防不严密和透明。

3、试剂架立柱与台面处,也要做密封处理,以防受潮,如擦洗台面时水渗透和实验工作中的液体侵入。

4、试剂架插座板如是“U”型有盖板,可免装线盒,如是倒“U”型,则每个插座背要加装PVC线盒,电线必须穿直径为20PVC硬管,试剂架与供电电源的连接线穿铝塑软管,电极接头一定要紧,以防产出火花,接头处理是先用压线帽夹紧,后用塑料绝缘胶布缠覆。

5、插座反面的接线标识“L”为火线接入口,“N”为零线接入口,“PE”为地线接入口,通常情况下红﹑黄﹑绿三色线多用为火线,蓝色线用为零线,黄﹑绿双色线为接地线,在接线时按照标识插入各种颜色的线,插入后无铜线裸露,在实验室中电源插座必须要有接地线,在施工中,不可带电操作,应当先关闭总电闸,再进行操作,后推上总闸,检查所有的插座或其他配电设备是否具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