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可以坐标偏移吗

楼主(2018-09-04):
库卡机器人可以坐标偏移吗,就是像ABB 机器人的OFFS 偏移指令那样 做码垛线需要P点偏移不用示教 那么多点 库卡是什么指令呢

网友:
可以的,基座标偏移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有多种多样。

(1)相对运动:PTP_REL {X 100}

(2)计算新的点位置数据:P1.X=P1.X+100

(3)计算坐标系数据:$BASE=BASE_DATA[1]

(4)合并运算点位置数据:  P3=P1:P2(仅限pos和frame格式的点位置数据)

具体可参照《机器人编程2》这本手册。

楼主(2018-10-27):
引用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有多种多样。(1)相对运动:...

谢谢 你呀 非常感谢这个书 有电子或者实体书吗

网友A(2018-12-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

有的,你提供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有多种多样。(1)相对运动:PTP_REL {X 100}(2)计算新的点位置数据:P1.X=P1.X+100(3)计算坐标系数据:$BASE=BASE_DATA[1](4)合并运算点位置数据:  P3=P1:P2(仅限pos和frame格式的点位置数据)具体可参照《机器人编程2》这本手册。

您好!我最近也在学习库卡机器人编程,也想要用偏移量实现库卡机器人类似码垛的功能,发现用与您所答复的方法中的第二点即为  “ 计算新的点位置数据:P1.X=P1.X +100 ”  类似思路,由于我编程技术不好无法达到预想效果,每次“抓件和放件”的时候都无法避免“要先到达基准点后才能到目标点”的动作,不知道该如何优化程序,并且没有找到其他的资料里面的方法,我现在在用 “KR C2 kcp” 学习,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能分享一下资料致邮箱15871512431@163.com,不甚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有多种多样。(1)相对运动:...

你这个合并运算点位置、没太明白呢、编程2里面没找到。

网友D(2019-03-08):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 内容的回复!-------------------------有的,你提供下邮箱,我发给你

能发我一份吗?谢谢1475121235@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能发一下邮箱吗?万分感激!!!!2092646848@qq.com

网友F:
大佬厉害,学习到了

网友G(2019-04-17):
感谢楼主 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H(2019-06-22):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 内容的回复!-------------------------有的,你提供下邮箱,我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能发我一份吗?谢谢1475121235@qq.com

能发一下邮箱吗    库卡码垛资料   谢谢 1139054677@qq.com

网友I:
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J:
不可以这么玩,电脑卡勒,下载一半 ,没下完,还扣分了.重新下没分了

网友K(2019-09-26):
可以偏移$TOOL或者$BASE 坐标系 实现位置偏移

网友L(2021-09-01):
能发一下邮箱吗    库卡码垛资料sras121@163.com

网友L:
能发一下邮箱吗    资料sras121@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M(2024-02-29):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a简单  回复内容:对: 似马非马  库卡机器人可以,实行的方式... 内容的回复!-------------------------有的,你提供下邮箱,我发给你...



能发一下邮箱吗?万分感激!!!!28063802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