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点焊机厂家的焊机使用中不可缺少的流程

楼主(2018-09-04):
1、焊接时应先调节电极杆的位置,使电极刚好压到焊件时,电极臂保持互相平行。

  2、电流调节开关级数的选择可按焊件厚度与材质而选定。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应亮,电极压力大小可调整弹簧压力螺母,改变其压缩程度而获得。

  3、在完成上述调整后,可先接通冷却水后再接通电源准备焊接。焊接过程的程序:焊件置于两电极之间,踩下脚踏板,并使上电极与焊件接触并加压,在继续压下脚踏板时,电源触头开关接通,于是变压器开始工作次级回路通电使焊件加热。当焊接一定时间后松开脚踏板时电极上升,借弹簧的拉力先切断电源而后恢复原状,单点焊接过程即告结束。

  4、焊件准备及装配:钢焊件焊前须清除一切脏物、油污、氧化皮及铁锈,对热轧钢,最好把焊接处先经过酸洗、喷砂或用砂轮清除氧化皮。未经清理的焊件虽能进行点焊,但是严重地降低电极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点焊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对于有薄镀层的中低碳钢可以直接施焊。
    正确的操作与保养不仅能很好的延长点焊机的使用寿命,并且能够保证在使用点焊机时的安全,首先,工作人员使用点焊机前需要检查一下点焊机的设备运行是否正常,通电后运行一段时间,仔细观察,如果没有异常则说明设备功能正常。然后,检查一下点焊机的点焊针是否在同一水平面上,而且有没有发生氧化现象,或者是烧黑现象,如有的话,可以用砂纸打磨点焊针。在使用点焊机时,观察点焊的产品没有炸火和烧黑的现象,如有,则需要对点焊机进行调试。在点焊的过程中,不要随便调动点焊机和罕见之间的高度等其他数据。每使用一个小时就需要用砂纸打磨点焊针,这样是为了除去点焊机在工作时产生的氧化物,要注意的是,只要点焊针上出现了氧化物后,就需要进行打磨保养。要预先准备好两根新的点焊针,以备不时只需。

 点焊机厂家了解到在焊接前做清理的准备那是必不可少的,上、下两电极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异物,比如说油渍等,这就需要我们经常的清理,可能在生活中,这是件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它造成我们在安全使用的点焊机时出现故障,清理工作很容易,但是我们必须经长的做。通电检查是我们在使用点焊机时所必须的,这是在使用点焊机时的一个重要环节,有时候电气设备可能有露电现象,当然我们的气路系统等也可能有漏电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前必须做好检查,从而保障我们生产的安全进行。

以上信息由铝焊机厂家提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