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计算机连接不上

楼主(2018-09-04):
    本文介绍Smart 700、Smart 1000、Smart 700 IE、Smart 1000 IE、Smart 700 IE V3、Smart 1000 IE V3 程序下载的设置步骤及下载过程中会遇到的常见问题。

    请先按照以下表格确认自己使用的是哪款Smart屏,可在面板的背面找到型号与订货号:

    型号

    订货号

    1代精彩系列面板

    Smart 700

    6AV6 648-0AC11-3AX0

    Smart 1000

    6AV6 648-0AE11-3AX0

    2代精彩系列面板

    Smart 700 IE

    6AV6 648-0BC11-3AX0

    Smart 1000 IE

    6AV6 648-0BE11-3AX0

    3代精彩系列面板

    Smart 700 IE V3

    6AV6 648-0CC11-3AX0

    Smart 1000 IE V3

    6AV6 648-0CE11-3AX0

    目录

    1面板程序下载操作步骤

    1.1 1代精彩面板仅支持使用PPI电缆(RS232-PPI和USB-PPI)下载程序,操作步骤如下:

    使用PPI下载方式,组态电脑需要使用RS232/PPI电缆或USB/PPI电缆与面板相连。

    订货号分别如下:
    RS232/PPI电缆:6ES7901-3CB30-0XA0
    USB/PPI电缆:6ES7901-3DB30-0XA0
    电缆如下图所示

    ↑6ES7901-3CB30-0XA0

    ↑6ES7901-3CB30-0XA0

    注意:西门子的RS232/PPI电缆与USB/PPI电缆都有如图所示的适配器(电缆中间的方盒子),如果您的电缆没有适配器,表明电缆并非西门子产品,不支持计算机到面板的下载。

    下文将以RS232/PPI电缆为例进行PPI下载说明(USB/PPI电缆下载方式操作与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文中会指出),使用RS232/PPI线缆下载要求组态计算机具有串口接口。

    面板端的设置:

    面板上电启动后,点击加载菜单中的“Control Panel”选项。如下图所示。

    在“Control Panel”中双击“Transfer”选项。如下图所示。

    在“Transfer Settings”界面中,在Channel 1下,选中“Enable Channel”选项,如下图所示,然后点击OK退出界面。

    返回面板的加载画面后,点击菜单中的“Transfer”按钮。如下图所示。

    面板上将显示“Connecting to host…”,如下图所示。

    然后,将RS232/PPI线缆的公头端连接面板,如下图所示。另一端连接PC的串口端。

    线缆适配器的设置:

    本例中使用6ES7901-3CB30-0XA0 (RS232/PPI电缆),该电缆适配器侧面包含8个拨码开关。请根据适配器上的说明调整拨码开关以控制传输的波特率,在下载时选择的波特率需与此处拨码开关设定的波特率一致;拨码开关4至8位必须位于“0”。此例中拨码开关的前三位为110,表明串口传输波特率为115200,如下图所示其余的拨码开关的设置请参考US232/PPI电缆的有关说明。

    *若使用USB/PPI电缆下载,请忽略本步。

    PC端的设置:

    确认线缆正确连接后,打开计算机的控制面板,将右上角的查看方式改为大图标,然后找到 “设置PG/PC 接口”或“Set PG/PC Interface(32-bit)”,并双击该图标,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中上方的应用程序访问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S7ONLINE(STEP7)”,并在下方的接口参数分配(左下方滚动条)中选择 “Serial cable.PPI.1”的选项,选好后,点击OK,再次弹出warning继续点击OK完成设置,如下图所示。

    用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或者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打开 Smartline 的项目,点击菜单栏中 “项目-编译器-生成”进行项目编译,如图下图。

    如果编译正确无误,应显示如下图的信息。

    如果没有显示编译结果,请点击菜单栏中的“视图-重新设置布局”,如下图所示,然后再编译一次即可看到编译结果。

    确认项目编译正确后,点击菜单中 “项目-传送-传输”进行项目下载,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设备,模式选为RS232/PPI多主站电缆(如果用USB/PPI线缆就选择另一个,且不用设置波特率),选择连接的COM口,波特率的设置应与线缆适配器上的设置一致,本例为115200,再次确认面板处于Transfer状态后,点击传送即可下载程序,如下图。

    1.2 2代精彩面板支持使用PPI电缆(RS232-PPI和USB-PPI)或以太网电缆下载程序,设置步骤如下:

    2代精采面板的PPI下载操作与1代精彩面板的下载操作基本一致,仅在面板端的Transfer设置画面中有所不同,如下图所示,具体流程请参阅1代精彩面板的PPI下载操作。

    本节仅介绍2代精采面板的以太网下载操作。

    面板端的设置:

    面板上电启动后,点击加载菜单中的“Control Panel”选项。如下图。

    在“Control Panel”中双击“Ethernet”选项。如下图。

    将面板IP地址与与计算机本地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此例中作为下载使用的计算机IP地址为 192.168.0.200,所以此处将屏的地址设置为 192.168.0.100。请注意,子网掩码(Subnet Mask)设为 255.255.255.0即可,默认网关(Def.Gateway)无需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 “OK” 按钮退出该界面。如下图。

    上一步点击OK后回到“Control Panel”界面,双击“Transfer”选项。如下图。

    在“Transfer Settings”界面中,在Channel 2下,选中“Enable Channel”选项及“Remote Control选项”(“Remote Control”支持在项目项目运行时下载程序),如下图,然后点击OK退出界面。

    返回面板的加载画面后,点击菜单中的“Transfer”按钮。如下图。

    面板上将显示“Connecting to host…”,如图2-7所示。然后,将交叉以太网线的两端分别插入面板和PC的RJ45接口,至此面板端设置完成。

    直连线与交叉线的线序示意图,如下图。

    PC端的设置:

    点击计算机的 “开始菜单-运行”(或同时按下计算机的 “Windows键+R键”),在弹出的 “运行” 窗口中输入 ncpa.cpl ,并点击OK,如下图。

    在弹出的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找到本地连接,并在该连接上点击右键后点击属性,如下图。

    在弹出的 “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中选择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4(TCP/IPv4)”选项后,点击属性,为其设置静态IP地址,IP地址应与面板的IP地址处于同一网段,本例设为192.168.0.200,子网掩码(Subnet mask)设置为 255.255.255.0,默认网关(Default gateway)不需要设置。如下图。

    在确认了计算机IP地址与面板IP地址在同一网段后,使用 DOS的 Ping 命令确定计算机与面板的物理链路是否正常。点击计算机的 “开始菜单à运行”或点击键盘上的 “Windows键+R键” ,在弹出的 “运行” 窗口中输入cmd 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

    在弹出的 MS- DOS 窗口中输入 “ping 面板IP地址”(ping和IP地址之间有空格),看到丢失(lost)后的数字为 0 时,说明物理链路正常,如下图,如果丢失(lost)后的数字不等于0,那么需要重新检查两台设备的IP地址是否在同一网段,并且更换其他网线重新执行ping命令直到丢失(lost)后的数值为0时才可进行下一步。

    确认物理链路正常后,打开计算机的控制面板,将右上角的查看方式改为大图标,然后找到 “设置PG/PC 接口”或“Set PG/PC Interface(32-bit)”,并双击该图标,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中上方的应用程序访问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S7ONLINE(STEP7)”,并在下方的接口参数分配(左下方滚动条)中选择 “计算机本地连接网卡名字.TCP/IP.1”的选项,注意不要选择 “计算机本地连接网卡名字.TCP/IP.Auto”的选项。网卡名称可在本地连接属性中察看。此例中为 “Broadcom NetLink(TM) Gigabit Ethernet”,选好后,点击OK,再次弹出warning继续点击OK完成设置,如下图。

    再次确认面板处于Transfer的状态后,用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或者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打开 Smartline IE的项目,点击菜单栏中 “项目-编译器-生成”进行项目编译,如下图。

    如果编译正确无误,应显示如下图的信息。

    如果没有显示编译结果,请点击菜单栏中的“视图-重新设置布局”,如下图所示,然后再编译即可。

    确认项目编译正确后,点击菜单中 “项目-传送-传输”进行项目下载,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窗口中,注意勾选相应的设备名,模式选为以太网,在 “计算机名或IP地址”处填写面板IP地址,本例中为 192.168.0.100,再根据实际需求勾选“覆盖用户管理”“覆盖配方数据记录”选项,然后点击传送即可进行项目下载,如下图所示。

    1.3 3代精采面板仅支持使用以太网电缆下载程序,设置步骤如下:

    面板端的设置:

    首先进行面板端的设置,面板上电后点击加载菜单中的“Control Panel” 选项,如下图。

    双击 “Ethernet” 选项,如下图。

    将面板IP地址与计算机本地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此例中作为下载使用的计算机IP地址为 192.168.0.xxx 网段,所 以此处将屏的地址设置为 192.168.0.126。请注意,子网掩码(Subnet Mask)设为 255.255.255.0即可,默认网关 (Def.Gateway)无需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 “OK” 按钮退出该界面,如下图。

    点 “OK” 后会回到 “Control Panel” 界面,然后双击 “Transfer” 选项,如下图。

    选中 “Enable Channel” 及 “Remote Control” 选项,如下图,然后点击右上角 “OK” 选项确认并退出该界面,如下图。

    返回至面板上电加载界面,并点击菜单中的 “Transfer” 按钮,如下图。

    将交叉网线接入面板端的RJ45接口,然后点击 “Transfer” 按钮即会显示以下界面,看到 “connecting to host...” 后, 屏端的设置结束,如下图。

    直连线与交叉线线序示意图如下图。

    图3-8

    PC端的设置:

    点击计算机的 “开始菜单--运行”(或同时按下计算机的 “Windows键+R键”),在弹出的 “运行” 窗口中输入 ncpa.cpl ,并点击确定,如下图。

    在弹出的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找到本地连接,并在该连接上点击右键后点击属性,如下图。

    在弹出的 “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中选择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4(TCP/IPv4)”选项后,点击属性,如下图。

    确定计算机IP地址与面板在同一网段,本例中使用 192.168.0.xxx 网段,所以 192.168.0.233 与面板在同一网段。注意子网掩码 (Subnet mask)设置为 255.255.255.0,默认网关(Default gateway) 不需要设置,如下图。

    在确认了计算机地址与面板地址在同一网段后,使用 DOS的 Ping 命令确定计算机与面板的物理链路是否正常。点击计算机的 “开始菜单 --运行”或点击键盘上的 “Windows键+R键” ,在弹出的 “运行” 窗口中输入 cmd 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

    在弹出的 MS- DOS 窗口中输入 ping 面板IP地址(ping和地址之间有空格),看到丢失(lost) 后的数字为 0 时,说明物理链路正常,如果丢失(lost)后的数字不等于0, 那么需要重新检查两台设备的IP地址是否在同一网段,并且更换其他网线重 新执行ping命令直到丢失(lost)后的数值为0时才可进行下一步,如下图。

    确认物理链路正常后,打开计算机的控制面板,将右上角的查看方式改为大图标,然后找到 “设置PG/PC 接口”或“Set PG/PC Interface(32-bit)”并双击该图标,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中上方的应用程序访问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S7ONLINE(STEP7)”,并在下方的接口参数分配(左 下方滚动条)中选择 “计算机本地连接网卡名字.TCP/IP.1”的选项注意不要选择 “计算机本地连接网卡名字.TCP/IP.Auto”的选项。网卡名称可在本地连接属性中察看。此例中为 “Inter(R)82579LM Gigabit”,选好后,点击确定退出,如下图。

    再次确认面板处于Transfer的状态后,打开 WinCC Flexible Smart V3 软件并打开 Smartline-IE V3 项目,点击菜单中 “项目--传送--传输” ,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中的 “计算机名或IP地址” 处,填写面板IP地址,本例中为 192.168.0.126,然后点击传送即可下载项目,如下图。

    2常见问题

    2.1 为什么点击下载按钮后,界面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解决方法:

    选择WinCC flexible软件的“视图”菜单栏,选择“重新设置布局”,界面会闪一下,如下图。

    然后点击“项目”菜单栏下的“编译器”下的“生成”命令,如下图。

    在软件下方会弹出输出窗口,请确保为0个“错误”才可以执行下载,“警告”不影响下载,如果有“错误”,请消除所有“错误”后再下载,如下图。

    2.2 下载时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请检查设置、接口、电缆和设备类型等

    现象:

    点击下载后在输出窗口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请检查设置、接口、电缆和设备类型等”,如下图。

    解决方法:

    请按照实际面板的设置方法再次仔细检查设置步骤!

    另外请仔细查看设备类型与实际硬件是否相匹配,例如如果使用的硬件是Smart 700 IE V3,而在WinCC flexible软件中的设备类型是Smart 700 IE,这样是肯定不能下载的,如下图。

    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右键点击设备,选择“更改设备类型”,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实际设备,如Smart 700 IE V3,如下图。

    保证组态的设备和实际的设备一致,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2_3 能不能把Smart屏里的工程文件传到电脑上?

    回答:不能!

    Smart 屏的工程文件在下载前会执行编译,编译后会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下载的过程是把这个可执行文件下载到Smart屏里,所以Smart屏里是没有原始的工程文件的,只有一个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所以要从Smart屏里把工程文件上传到电脑上市不可能的!
    但是,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是可以备份的,备份上来的文件不能打开,只起到备份作用,如果老屏坏了,可以将备份文件恢复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屏中。

网友A:
楼主高人压压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