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职员工一枚

楼主(2018-09-04):
各位大神。入门容易就是各个条件之间的转换如何能考虑全面而不遗漏,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悟了

网友B:
那只有反复练习了,熟能生巧。

网友C:
多跟其他电气工程师交流,多跟机械工程师了解机械动作原理过程。跟工艺工程师了解控制要求,尽量让他们形成一定的书面东西,方便你参考。如果不行,就他们口述,自己多记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跟其他电气工程师交流,多跟机械工程师了解机械动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