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PCAccessOPC与s7-200通讯

楼主(2018-09-05):
请高手帮忙!

wincc通过PC Access OPC 与s7-200通讯,PC Access OPC里能看到s7-200的变量,用opc服务器自带的测试软件也能测试成功

但是在wincc这边里面看不到PC Access OPC里面的变量,故无法将变量添加到wincc里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感觉应该配一下Dcom,或者你换一个wincc的项目测试一下!

网友B:
wincc和PC Access OPC在一台电脑上的话不用配置dcom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Course/1759.html

这是西门子官网的视频 你看看

网友C:
不一定用这种方式,你采用Kepserver与S7-200通讯,然后再通过WINCC读取Kepserver的参数即可,而且建变量也超级简单,直接可以读取PLC寄存器地址即可。将Kepserver设置为开机自启动。你每次运行WINCC就可以实现畅通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用这种方式,你采用Kepserver与S7-20...

谢谢!Kepserver是一款opc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c和PC Access OPC在一台电脑上的话...

 沧海老郑:

学习啦,真正学习中。

网友D:
wincc连接到OPC后选中变量添加进去就有了

网友D:
wincc连接到OPC后选中变量添加进去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不一定用这种方式,你采...

对,是一款OPC服务器,WINCC做客户机去读取里面的变量值

网友E:
请仔细检查下添加OPC服务器时,确认添加了PC ACCESS。之前有试过,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仔细检查下添加OPC服务器时,确认添加了PC ACC...

有添加OPC服务器,只是出现了中文

网友F:
可以安装SIMTIC NET软件,WINCC读NET服务器,再用NET读S7-200

网友G(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H(2019-12-28):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不一定用这种方式,你采... 内容的回复!-------------------------对,是一款OPC服务器,WINCC做客户机去读取里面的变量值

KEPServer与西门子200通讯之后,在和组态王通讯,,然后KEPServer就会出现一个演示期两小时,这该怎么解决